超声波+1602

楼主:
超声波+1602显示

/*============================================================
//HC-SRO4 超声波测距模块 程序
使用12M或11.0592M晶振,实测使用11.0592M TX信号触发 RX信号回响
=============================================================*/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RX = P2^0;
sbit  TX = P2^1;
sbit rs=P2^4;
sbit rw=P2^5;
sbit e=P2^6;

uint  i, timerH,timerL,time=0;
unsigned long S=0;
uint disbuff[]={0,0,0};

//************************************************
//延时函数,在12MHz的晶振频率下
//大约50us的延时
//************************************************
void delay_50us(uint t)
{
uchar j;
for(;t>0;t--)
        for(j=19;j>0;j--);
}

//************************************************
//延时函数,在12MHz的晶振频率下
//大约50ms的延时
//************************************************
void delay_50ms(uint t)
{
uint j;
for(;t>0;t--)
for(j=6245;j>0;j--);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e=0;
rs=0;
rw=0;
P0=com;
delay_50us(10);
e=1;
delay_50us(20);
e=0;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
{
e=0;
rs=1;
rw=0;
P0=dat;
delay_50us(10);
e=1;
delay_50us(20);
e=0;
}

void init(void)
{
delay_50us(300);
write_com(0x38);
delay_50us(100);
write_com(0x38);
delay_50us(100);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8);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c);
}

/********************************************************/
    void Conut(void)
{
time=timerH*256+timerL;
S=time*0.0172;     //算出来是CM
    if(S<=999)
 disbuff[0]=S/100;
 disbuff[1]=S%100/10;
 disbuff[2]=S%100%10;
 }
 write_com(0xc0);
 for(i=0;i<3;i++)
  {
write_data(disbuff);
delay_50us(20);
    }
}

     void  StartModule()          //启动模块
  {
 TX=1;
 delay_50us(1);
 TX=0;
  }

/*********************************************************/
void main(void)
{
init();            //LCM初始化
TMOD=0x01;   //设T0为方式1
TH0=0;
TL0=0;
ET0=1;             //允许T0中断
EA=1;   //开启总中断*/
while(1)
 {
    StartModule();
    while(!RX);//当RX为零时等待
    TR0=1;    //开启计数
    while(RX);//当RX为1计数并等待
    TR0=0;//关闭计数
         Conut();//计算
 }
}

void t0() interrupt 1
{
 TH0=0;
 TL0=0;
 timerH=TH0;
 timerL=TL0;
}

自己写的程序,请大家帮帮忙,为什么1602显示是3个乱码,(1602没坏)  谢谢

网友:
测距程序怎么这么短

网友:
分段测试一下吧,先在初始化1602后加个死循环while(1);看黑块是否清除。
单测显示部分,关闭中断只显示一部分数据验证是否正常。
再看看其它部分,看是看不出来滴。

网友:
谢谢  单测显示部分,关闭中断,显示正常 一旦打开中断,就出现乱码 问题应该是出现在中断程序那里,不过我怎么改,都会出现乱码

网友:
知道原因了   disbuff[0]=S/100;
disbuff[1]=S%100/10;
disbuff[2]=S%100%10;
}
write_com(0xc0);
for(i=0;i<3;i++)
  {
write_data(disbuff);
delay_50us(20);
问题出现在这里  write_data(disbu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