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d4002找不到思绪

楼主:
小弟最近搭了个isd4002的电路。将近50天,不能调试成功,不知哪位大侠赐教,呵呵~~。关于程序,查询开关状态,执行录音或放音,只有一个spi接口,应该不是很难啊。就一百多行,都认真分析过,datasheet也仔细读过。工作电压也改过多次(我曾遇到datasheet描述电压与芯片不符情况),没有发现引脚电压有性质上的变化。单独给isd供电,ss、mosi、sclk这三个引脚呈现几乎相同的一个值( 有时0.1多  有时0.2多 有时0.6 多)。 aud out、am cap、 ana in- 这三个引脚均为零(测量时电容放电至零)。  ana in+直接是零。int0.4多或0.5多,rac比 int高零点几v。int应该是高电平才对啊。没有中断。我还对Vccd、Vcca 分开供电(与datasheet及网上电路图不符),引脚电压有些变化,但不是趋向正确的变化,进行录音操作,依然没反应。音一定没有录进去,不仅引脚电平及变化说明这个,我试着放音,没有任何类似录音的信号,也不停止。芯片我换过一次,呈现一样的状态,两个片都坏的可能性太小了啊 。我还怀疑过片选端,把它的电平拉低(这与网上和书上程序不符),然后子在进行录音操作,也没有任何变化。如果芯片处于正常状态,即使是等待,其引脚也应该有一个正常的呈现啊。呃。。。

网友:
楼主最好再仔细看看器件手册,这类语音芯片很容易操作的,甚至人工控制都可以,但电路和操作时序不能有错,而你提供的信息太少,无法判断具体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谢谢你的建议

 我接着研究吧

网友:
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hread.php?tid=298524

希望楼主可以参考一下这个贴,我自己做了一个,成功了

最后送给同学做毕业设计去了,录音的效果还比较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