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问个问题

楼主:
新人问个问题

我想做一个频率
clk是信号,
en是一个0.5hz的时钟
load=~en,
clr=(load&~clk0(一个1hz的时钟))
module pi(clk,en,clr,load,c);
input clk,en,clr,load;
output [15:0]c;

reg [3:0]a0;reg a_0;
always @(posedge clk or posedge clr)

begin
if (clr) a0<=4'b0000;
else if (en)
begin if (a0==4'b1001)
begin
a0<=4'b0000;a_0=1;end
else a0<=a0+1'b1;end
end

reg [3:0]a1;reg a_1;
always @(posedge a_0 or posedge clr)
begin if (clr) a1<=4'b0000;
else if (en)
begin if (a1==4'b1001)begin
a1<=4'b0000;a_1<=1;end

else a1<=a1+1'b1;end
end

reg [3:0]a11;reg a_11;
always @(posedge a_1 or posedge clr )
begin if (clr) a11<=4'b0000;
else if (en)

begin if (a11==4'b1001)begin
a11<=4'b1001;a_11<=1;end
else a11<=a11+1'b1;end
end

reg [3:0]a3;
always @(posedge a_11 or posedge clr)
begin
if (clr) a3<=4'b0000;
else if (en)

begin if (a3==4'b1001)
a3<=4'b0000;
else a3<=a3+1'b1;end end

reg [15:0]c;
always @(posedge load )

begin if (load )c<={a3,a11,a1,a0};
end endmodule
这是我写的程序,clk的频率一旦超过1.5khz就显示为1900;
小于1.5khz的话误差很大,请问一下是啥问题

网友:
仿真一下看看,要不做个状态图,理清下思路…没仔细看不过代码本身想必没问题,都能计数了。采样频率尽量高点,采上升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