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4做的boost升压电路带载后输出电压下降是什么问题?

楼主:
494做的升压,典型的boost电路,输入电压20V,输出电压50V。
现在空载时输出稳定在50.4V,带200欧负载,输出下降到49.5V,带100欧负载降到49V,带30-70欧负载,电压稳定在48.8V。
个人感觉输出电压下降太多,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

网友:
广告回复得真快,呵呵
不过对AXElite感兴趣,有机会联系

网友:
误差放大器开环增益限制了负载调整率, 可用TL431取样再反馈, 直流增益加大54dB, 可将空载与满载的电压差由1.6V降到3.2mV

网友:
蒋工的意思是494能力有限?

网友:
跟494没关系,任何误差放大器的增益都有限。

任何高电压输出的变换器,取样电路都会对信号进行衰减(此例是-26dB),环路的直流增益不够,输出电压都会不太稳,需要提高增益来解决。

网友:
同样遇到带载能力差的问题,另外用三极管9012驱动mosfet仿真可靠实际驱动不起来,请问是什么问题?
我先用431取样看一看。本人还是学生,有些问题不是很明白最近在做的时候才发现各种知识漏洞,望前辈指点。

494boost25V

494boost2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