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deWarrior中如何使printf输出的参数在超级终端中显示出来呢?

楼主:
CodeWarrior中如何使printf输出的参数在超级终端中显示出来呢?
如题吧,谢谢!

附上代码吧:

#include "support_common.h" /* include peripheral declarations and more */
#if (CONSOLE_IO_SUPPORT || ENABLE_UART_SUPPORT)
/* Standard IO is only possible if Console or UART support is enabled. */
#include <stdio.h>
#endif

int main(void)
{
 int counter = 0;

#if (CONSOLE_IO_SUPPORT || ENABLE_UART_SUPPORT)
 printf("Hello World in C++ from MCF52259 derivative on MCF52259 board\n\r");
#endif
 for(;;) {
     counter++;
 }
}

如何让Hello World in C++ from MCF52259 derivative on MCF52259 board在超级终端中显示呢,求解

大家是看不懂我的问题呢,还是什么原因啊,给个回复吧,拜托了

网友:
你是指通过串口输出pritnf的信息吧》?
这个你试下将ENABLE_UART_SUPPORT使能,同时将CONSOLE_IO_SUPPORT禁止看看
我自己没做实验,不确定一定可以

网友:
初步学习,bluehacker你的说法有几分道理,
将ENABLE_UART_SUPPORT使能是不是在support_common.h中修改成这样:#define ENABLE_UART_SUPPORT  1
将CONSOLE_IO_SUPPORT禁止看看怎么做呢???
CONSOLE_IO_SUPPORT在exceptions.c的文件中默认是这样的:#define CONSOLE_IO_SUPPORT  0
你说的禁止是这个意思吗?如果不是那要怎么样做呢?请指教,谢谢!

网友:
对,是这个意思,你#define CONSOLE_IO_SUPPORT 0

网友:
http://nicrosystem.tao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