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9B96

楼主:
在LM3S9B96 的头文件中【399行】,有这样的定义:
#define GPIO_PORTF_DATA_R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400253FC))
查看手册后,没有看到这个寄存器!哈哈,大家讨论一下。

网友:
0x400253FC  这个地址对应是什么空间区域
?

网友:
回复 楼主:

肯定有的,这是 Port F 的寄存器,其描述可参考 Port A.

网友:
加个R代表是寄存器

#define GPIO_PORTF_DATA_R
我想是有的,现在都用库,这个不看也行

网友:
你再看看GPIO这个章节,看看下面这幅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