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quartus II 编译出错 一直不懂为什么 求助!!!

楼主:
我用quartus II 9.0编写的几乎所有程序都会出现这样一条Warning: Feature LogicLock is not available with your current license。
一直不明白到底哪里出错   什么是特色logiclock 啊  我也没有使用过这个logiclock啊  及时最简单的二分频都会出现这种warning  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LogicLock是QuartusII里的一个工具,用于将设计中某个模块指定布局布线的区域。
出现这个warning可能是你的QuartusII没有完全破解,如果其它操作没什么影响的话,可以将这个warning忽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  好的  谢啦

网友:
应该是破解没有弄好吧。
license不支持logiclock(逻辑锁定)功能。

网友:
我也在学QUARTUS,不过就是很想知道现在这个软件都是用哪个版本的啊

网友:
license中,只将一处XXXXXXXXXX修改成你的网卡号吧?
最少要两处,你看看

网友:
我现在都在用11.0了(被迫)。
个人感觉9.0不错。这是最后一版自带仿真工具的。
10.0就去掉仿真工具了。需要用modesim。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太明白,能详细说明一下嘛?怎么修改和查看啊   两处是指什么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现在用的9.0 感觉还好啊

网友:
网络版不是不需要破解吗?我用的网络版,但是也出现这条warn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