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相检波问题

楼主:
两个同相位正弦波信号通过乘法芯片AD633混频后的波形肯定有直流分量吧,怎么把直流分量给分离出来呢?用环形二极管混频电路得到的也是一个不规则的波形,那怎么把直流分量分离呢。因为如果是两个同相位郑玄波相乘的话是有一个直流分量的,另一个为合频分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个同相位正弦波信号通过乘法芯片AD633混频后的波形肯定有直流分量吧,怎么把直流分量给分离出来呢?用环形二极管混频电路得到的也是一个不规则的波形,那怎么把直流分量分离呢。因为如果是两个同相位郑玄波相乘的话 ...
还有角频率是一样的,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