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出错

楼主:
如下所示,编译后得到一个错误提示

Error: this declaration has no storage class or type specifier

请问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
变量声明有问题

网友:
你是怎么声明的?把错误的那段语句发上来

网友:
typedef unsigned char LCDBYTE; //重定义有关LCD 的,也即LCD 当中的数据位宽
typedef unsigned char DOTBYTE; //重定义有关LCD 的,也即LCD 的点阵数量
typedef const unsigned char FLASH; //重定义驱动当中存放到CODE 的数据类型声明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void PutCha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int a)
{ DOTBYTE i,j; //数据暂存
  FLASH *p_data;
  LCDBYTE Temp;
  BYTE Index = 0;
  if(Font_type==1)
     p_data = Char_TAB +(a-32)*Font_Wrod;
  else
     p_data = Char_TAB +a*Font_Wrod; //要写字符的首地址
  j = 0;
  while(j < Y_Witch)
    { if(y > Dis_Y_MAX)
      break;
      i = 0;
      while(i < X_Witch)
       { if((i&0x07)==0)
           { Temp = *(p_data+Index);
             Index++;
           }
         if((Temp & 0x80) > 0)
            Write_Dot_LCD((x+i),y,Char_Color);
         else if(Font_Cover)
                 Write_Dot_LCD((x+i),y,Char_BackColor);
         Temp <<= 1;
         i++;
         if((x+i) >= Dis_X_MAX)
           break;

       }
      y++;
      j++;
   }
}

红色的语句就是如题出错的语句,另外还告诉我x、i、Temp不识别,可我明明定义了呀,不知道是哪出错了

这段程序是某LCD使用说明上给出的用C51实现写一个字符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