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维变量定义

楼主:
朋友们请教一下,我用ARM芯片,在sram区定义了如下变量:

//定义

#define  STA_MEM                APP_BASE //sram地址区

#define  rbStatus(ax)(id)         (*(INT8U*  )(STA_MEM + 1 + ax * 30 + id * 10))

#define  rbSpeed(ax)(id)         (*(INT32U*)(STA_MEM + 2 + ax * 30 + id * 10))

#define  rbRelPos(ax)(id)        (*(INT32U*)(STA_MEM + 6 + ax * 30 + id * 10))

//使用

rbStatus(ax)(id)  = 0;

rbSpeed(ax)(id)  = 0;

rbRelPos(ax)(id) = 0;

结果报错:

expression must have (pointer-to-) function type

错误指向  rbStatus(ax)(id) = 0;

                rbSpeed(ax)(id) = 0;

                rbRelPos(ax)(id) = 0; 这三句。

我始终不明白这是什么情况,我用同样的方法定义一维变量并使用时没问题的,二维就出错了,不知道该怎么办。

其实本质是这样的:

typedef struct

{

       INT8U   NA;

       INT8U   Status;

       INT32U Speed;

       INT32U RelPos;

}STA;

STA  staCtrlBlk[2][3];

只不过是,我要把它们定义到SRAM地址上。所以用以开头的方法。但用不起来,友友们赐教啊~

网友:
别说的这么复杂,听不懂
就说你这个带参宏的定义就很有问题。

#define  rbStatus(ax)(id)         (*(INT8U*  )(STA_MEM + 1 + ax * 30 + id * 10))

为啥不是 #define rbStatus(ax,id) 。。。。。。。

网友:
回复 楼主:

要指定一堆变量在具体的地址上,这个招没错。
问题出在你定义的方法上。

我没有试过,但是真没见过带两个括号,这是叫 参数列表(???) 的宏定义

就像函数一样,总不可能有两组形参吧

网友:
看不明白啊。哎、

网友:
呵呵,我也一样的看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