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C2000芯片的结构是什么? 据说标题要长....................再长一点....

楼主:
提问:

C2000芯片是什么结构的?

哈佛结构还是普林斯顿结构................或者是其他.......

大家要给出原因哈,我和同事吵了半天没得到答案.............

给出合理回答的,我给芯币......给威望................

网友:
改进的哈佛结构

网友:
哈哈,和同事争论啊,说明你同事对它的结构也研究也彼深嘛。
实际上我也在怀疑它到底是什么结构。
datasheet中说的是哈哈结构,可是,它与冯·诺曼结构又有些相同的地方。

网友:
从本质上看----指令的执行。它应该是哈佛----虽然在存储器结构上有些混淆

网友:
TI文档上说,C28x芯片是哈佛总线结构。

他没有说是哈佛结构,只是总线上和程序总线和数据总线分开,总线上是哈佛结构。

此外楼上你的头像没有原来的好看了,原来的像钢盔。

网友:
哦,我手里有两只这样的三极管,现在已经把它作为宝贝收藏了,可惜的是,一只不知道什么时候把外壳搞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