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调试时的一个小问题

楼主:
为什么IAR观察变量值时,为什么不能看到局部变量的变化?只能看到全局变量么?

网友:
一般都被编译器优化掉了,或者被放在了寄存器中,所以看不到。

网友:
可以看到吧?在寄存器里
好像在变量窗口会指出这个变量在哪个寄存器里,然后去看这个寄存器

网友:
回复 网友A:

确实在寄存器中也能看到。
只是变量的生存期变短了。

网友:
寄存器里,那我是要看哪个寄存器的值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看到局部变量,不过要运行到这个变量的函数时。别的时候观察窗口看到的是“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