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stick使用问题

楼主:
为什么在LPC11XX.h  文件里找不到systick寄存器的定义

应该怎么使用systick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systick的定义在core_m0.h中,使用方法可以如下:
/**************************************************************************************
* FunctionName   : SysTickInit()
* Description    : 初始化SysTick
* EntryParameter : tMs - n ms
* ReturnValue    : None
**************************************************************************************/
void SysTickInit(uint32 tMs)
{
    SysTick_Config((SystemCoreClock/1000) * tMs);                  // 初始化并启动滴答定时器,包括中断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