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B96用IAR调试,无法下载程序了

楼主:
编译之后无法下载程序,提示错误是:There were warnings during download of Flash losder , see log indow Session aborted.我用的9B96的开发板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能是版本的问题吧,下载新的版本。

网友:
看看是不是调试选项弄错了?特别是里面几个勾,多试试。

欢迎加入我的团队

网友:
同病相怜啊。。在换版本试试。。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用了IAR6.2之后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