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nios2遇到的问题

楼主:
刚学nios2遇到一问题,花了好长时间也没能解决。望各位高手帮帮忙!!!感激不尽!!!!!!  在此先谢了!
Severity and Description        Path        Resource        Location        Creation Time        Id
make: /cygdrive/f/nios2eds/components/altera_hal/build/chac_rules.mk fork: Resource temporarily unavailable

**** Build of configuration Debug for project hello_world_22 ****

make -s all includes
Creating generated_app.mk...
      4 [main] ? (4872) f:\quartus2\quartus\bin\cygwin\bin\perl.exe: *** fatal error - couldn't allocate heap, Win32 error 487, base 0x610000, top 0x660000, reserve_size 323584, allocsize 327680, page_const 4096
      3 [main] perl 4844 fork: child -1 - died waiting for longjmp before initialization, retry 0, exit code 0x100, errno 11
Creating generated_all.mk...
      5 [main] ? (4536# f:\quartus2\quartus\bin\cygwin\bin\make.exe: *** fatal error - couldn't allocate heap, Win32 error 487, base 0x680000, top 0x740000, reserve_size 782336, allocsize 786432, page_const 4096
      3 [main] make 5156 fork: child -1 - died waiting for longjmp before initialization, retry 0, exit code 0x100, errno 11
make: /cygdrive/f/nios2eds/components/altera_hal/build/chac_rules.mk:147: fork: Resource temporarily unavailable
      4 [main] ? #4908# f:\quartus2\quartus\bin\cygwin\bin\make.exe: *** fatal error - couldn't allocate heap, Win32 error 487, base 0x680000, top 0x740000, reserve_size 782336, allocsize 786432, page_const 4096
1138913 [main] make 5156 fork: child -1 - died waiting for longjmp before initialization, retry 0, exit code 0x100, errno 11
make: /cygdrive/f/nios2eds/components/altera_hal/build/chac_rules.mk:147: fork: Resource temporarily unavailable
      5 [main] ? #2792# f:\quartus2\quartus\bin\cygwin\bin\make.exe: *** fatal error - couldn't allocate heap, Win32 error 487, base 0x680000, top 0x740000, reserve_size 782336, allocsize 786432, page_const 4096
2264980 [main] make 5156 fork: child -1 - died waiting for longjmp before initialization, retry 0, exit code 0x100, errno 11
make: /cygdrive/f/nios2eds/components/altera_hal/build/chac_rules.mk:147: fork: Resource temporarily unavailable
      5 [main] ? #3632# f:\quartus2\quartus\bin\cygwin\bin\make.exe: *** fatal error - couldn't allocate heap, Win32 error 487, base 0x680000, top 0x740000, reserve_size 782336, allocsize 786432, page_const 4096
4687018 [main] make 5156 fork: child -1 - died waiting for longjmp before initialization, retry 0, exit code 0x100, errno 11
make: vfork: Resource temporarily unavailable
Creating system.h...
      4 [main] ? #5336# f:\quartus2\quartus\bin\cygwin\bin\make.exe: *** fatal error - couldn't allocate heap, Win32 error 487, base 0x680000, top 0x740000, reserve_size 782336, allocsize 786432, page_const 4096
7058073 [main] make 5156 fork: child -1 - died waiting for longjmp before initialization, retry 0, exit code 0x100, errno 11
make: vfork: Resource temporarily unavailable
Creating generated.x...
      4 [main] ? #5432) f:\quartus2\quartus\bin\cygwin\bin\make.exe: *** fatal error - couldn't allocate heap, Win32 error 487, base 0x680000, top 0x740000, reserve_size 782336, allocsize 786432, page_const 4096
8963371 [main] make 5156 fork: child -1 - died waiting for longjmp before initialization, retry 0, exit code 0x100, errno 11
make: vfork: Resource temporarily unavailable
make: *** No rule to make target `/cygdrive/e/n2/software/hello_world_22_syslib/Debug/crt0.o'.  Stop.
Build completed in 141.319 seconds

网友:
关于nios2我问过一个人(我觉得是boss),他说这东西华而不实,建议我学学SOPC。至今尚未明白。大牛们给予解答

网友:
AD7150测微小电容的程序

有没有人有用AD7150测微小电容的程序啊!用stm32作为主控的

网友:
解决办法

关键之处是把相应的编译软件改为与XP SP3或SP2的兼容模式,以管理员的模式运行即可

I am sharing my personal experience here. I have been using Quartus II 9.1 and NIOS II IDE 9.1 on Windows 7 since they were released. Now, I am using Quartus II 9.1 SP2 and NIOS II IDE 9.1 SP2.

A lot of users were asking questions the compatibility of these softwares on Windows 7.
Quartus II 9.1 and its SOPC builder seem to work fine on Windows 7 since the first day they are installed.
It is the NIOS II IDE 9.1 that really bothered me. Most of the time when you build a project, it will report error messages like two examples below. The success rate is only 20%.
Example 1:
make -s all includes
3 [main] ? (3732) c:\altera\91\quartus\bin\cygwin\bin\make.exe: ***fatal error – couldn’t allocate heap, Win32 error487, base 0x9E0000, top 0xB30000, reserve_size 1372160, allocsize 1376256, page_const 4096
2 [main] make 7588 fork: child -1 – died waiting for longjmp before initialization, retry 0, exit code 0×100, errno 11
make: vfork: Resource temporarily unavailable

Example 2:
make -s all includes
3 [main] ? (4980) c:\altera\91\quartus\bin\cygwin\bin\make.exe: ***fatal error – couldn’t allocate heap, Win32 error 487, base 0×970000, top 0xA40000, reserve_size 847872, allocsize 851968, page_const 4096
2 [main] make 1972 fork: child -1 – died waiting for longjmp before initialization, retry 0, exit code 0×100, errno 11
make[1]: /cygdrive/c/altera/91/nios2eds/components/altera_hal/build/common.mk:54: fork: Resource temporarily unavailable
3 [main] ? (6092) c:\altera\91\quartus\bin\cygwin\bin\make.exe: ***fatal error – couldn’t allocate heap, Win32 error 487, base 0×970000, top 0xA60000, reserve_size 978944, allocsize 983040, page_const 4096
8408744 [main] make 1972 fork: child -1 – died waiting for longjmp before initialization, retry 0, exit code 0×100, errno 11
make[1]: /cygdrive/c/altera/91/nios2eds/components/altera_hal/build/chac_rules.mk:147: fork: Resource temporarily unavailable
make[1]: *** No rule to make target `/bin/gtf/generated_all.mk.gtf’, needed by `system_description/../obj/generated_all.mk-t’. Stop.
make: *** [system_project] Error 2
Build completed in 40.947 seconds

Some says it is related to the Norton Antivirus software. Yes, my PC is installed with Norton Antivirus software. But I observed that it happened to Windows 7 PC which is not installed with Norton Antivirus software, as well. Turning off the Norton Antivirus software does slightly help to increase the probability that the project is successfully built, from 20% to about 40%.

Anyway, I found some tricks which can make your life easier if you are using Nios II IDE 9.1 on Windows7.
Under your Quartus II folder, go to bin->cygwin->bin folder, select the following files in the list below and then right-click and choose Properties. Under the Compatibility tab, check“Run this program in compatibility mode for:” and choose “Windows XP (Service Pack 2)”. Check “Run this program as an administrator”, as well.
Here is the list of files that you can select to change their compatibility mode under the Quartus II->bin->cygwin->bin folder:
1. Make.exe
2. Sh.exe
3. Echo.exe
4. Cygstart.exe
5. MakeInfo.exe
6. Perl.exe
7. Collect2.exe (under nios2eds\bin\nios2-gnutools\ H-i686-pc-cygwin\libexec\gcc\nios2-elf\3.4.6)
8. Nios2-elf-g++.exe (under nios2eds\bin\nios2-gnutools\ H-i686-pc-cygwin\bin)
By doing the steps mentioned above, the success rate of building a project in NIOS II IDE 9.1 will be increased to above 9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键之处是把相应的编译软件改为与XP SP3或SP2的兼容模式,以管理员的模式运行即可

I am sharing my per ...

正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