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里面如何走圆角差分线?

楼主:
貌似差分线只能走直角和45度的?求指导

网友:
我用的是ad9

网友:
可以走弧线的

网友:
好像是在规则里边设置的

网友:
可以的,rule里头设置吧

网友:
安shift加空格可以切换画线模式

网友:
在规则里可以设置的

网友:
按shift+空格 可以切换画线模式

网友:
听说AD9不行

网友:
shift+空格一样的可以AD9

网友:
我的AD9好像要CTRL+shift+空格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