矩阵按键

楼主:
请问一下,MSP430接矩阵按键的时候,按键的另一端是不是必须得接电压呢,能不能接地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端接高,一端接I/O。一组I/O输出高,一组I/O输入判断高低电平

网友:
需要上拉下,便于判断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