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单片机产生7路PWM,且占空比可调

楼主(2012-03-02):
如何用单片机产生7路PWM,且占空比可调
刚刚开始工作,面对诸多问题,都不知道如何处理。求高手指点,哪怕说说程序思路都行,不过有程序参考就更好,谢谢了。
我只知道51系列单片产生1路PWM,一个计时器频率,一个计时器产生PWM,然而7路可调PWM如何产生呢?换其他单片机也行,谢谢
计时器
如何
程序

网友A:
很多单片机都带有专用的PWM外设,更多的是用定时器来实现。楼主只需要选用一款这类资源较多的芯片就可以了。

楼主:
atmega128刚好有7路的PWM,不过还未接触这款的单片机,只好慢慢摸索了,谢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