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EXP430FR5739的gui问题

楼主:
刚才想用GUI看看MSP-EXP430FR5739板子的数据,但是打开FRAM_GUI.exe程序,告诉我找不到javaw.exe??什么原因啊,我看了下这个程序是跟java虚拟机有关的 [ 本帖最后由 flywith 于 2012-3-2 22:53 编辑 ]

网友:
我就想看看上面的东西啊。就是不行,悲剧的

网友:
什么系统? WIN7?

网友:
回复 网友A:

首先得安装java虚拟机啊,叫什么jre的。

网友:
楼主,MSP430FRAM 跑起来了,见下图。 另外我也把相关的源代码和安装驱动放在附件中。

MSP-EXP430FR5739 Experimenter Board.zip

网友:
你需要事先安装应用程序,下载连接如下:
http://www.java.com/zh_CN/download/windows_ie.jsp?locale=zh_CN

网友:
顶漏水,安装一个java的虚拟机,就可以跑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xp的系统

网友:
回复 网友C:

额,原来这样啊,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D:

3q。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E:

额,偶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