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放大器是作用是什么啊?

楼主:
如图,这个放大器作用是什么啊?我根据虚短、虚断的原理计算出的结果很乱呢?还有,AD怎么还分正负啊?请大家帮帮忙,谢谢了!!

PS:这个放大器是用在AD采集上的,AD_IN 直接输入单片机

网友:
这是啥型号呢?

网友:
AD 前的放大器一般是差分放大器,放大差分信号,抑制共模信号,同时可以改变输入阻抗,提高准确率,此电路前面是用电阻分压,但这放大器的电源是+5V单电源供电,而输入是正负10伏,就算是电阻分压后,也有正负5伏,不能放大,我看那个负相输入端的接地电阻应该是10K,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TLV2372

网友:
回复3楼

这个不是差分电路吧,差分电路应该由三个放大器组成的,如下图的

点击察看原图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不是差分电路吧,一个放大器不能组成差分放大的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还有外围电路吗
?什么传感器啊?我在想会不会是压力传感器类似的传感器,比如当时压力的时候产生的是正的小信号,当时拉力的时候产生的是负的小信号。。。。最好有完整的原理图。

网友:
回复 网友B:

正是由于是40k不是10k才解决了你所说的不能放大的问题

网友:
圧控型运放的输入级,基本上已成了差分架构的天下,只是架构的素质怎么样,和你是否以差动模式用它而矣。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没说那是差分电路啊,我是说一般会用差分电路,这个肯定不是差分电路

网友:
一个运放也怎么不能是差分呢

网友:
此电路首先第一眼看上去是个减法电路,也算半个差分电路吧。运放之前主要用来缩小信号的尺度或者范围,缩小为原来的四分之一,后面是低通滤波,有一定的滤波作用,到底是需要将信号滤成直流还是想去噪,得知道具体的工作频率。输入信号为+-10V超过电源供电电压,且-10V工作在负端,运放可能不工作。在下用multisim仿真了一下,如图结果,没有加运放后面的低通滤波。经过仿真要不要负端的那个40K电阻结果相差不大,加那个40K电阻,信号峰值输出约为2.8V,不加约为2.5V(分析这个与阻抗匹配或者输入等效阻抗有些关系)。见图一和图二。分析当信号输入为-10V,运放负端的等效电压为-2.5V,运放工作不了处于截止状态,只能输出0V了。   如果改为双电源供电的话,输出波形就会比较完整,这也是差分转单端,信号输入的共模电压可以超过电源电压!

另外关于运放方面的楼主也要好好补补,可以看看ADI出的运放方面的基础视频,教科书上的一般介绍的都是基础知识,有许多还是没讲到的!多积累!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个放大器怎么就不可能是差分了???

网友:
这是个AD差分放大一届滤波电路,不过要去掉一个电阻对地阻抗才平衡不然一定的漂移,
不是AD有正负而是AD要取电压,通过差分算放大后的电压和两端的电阻就可以计算出电流,
我认为这是电流采样电路(小电流)

网友:
算了下  (1/20AD+)+1/4(AD+ - AD-  )

网友:
回复 网友C:

差分就是可以用于电流采样

网友:
先弄清楚什么是差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跟你算的结果一样,但有个不妥的地方
若AD为最大值10,那么算出来的输出为5.5V,而运放的工作电压是5V。
  输出比工作电压大,这违背常识,怎么解释?

注:这个结果是用“虚短,虚断”原理算的,是否此情况不能用这个原理?
求解释

网友:
回复 楼主:

差动是模式、差分是架构;『电路』跟『级』也是有点分别的,运放内已是完整电路,那就更是有分别;
阁下那个当然是 差分 电路,而且该是个指标蛮高的体系,不过这种电路 必然是差动输入的,否则造它出来没甚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