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学习UART时老看到PSC,那PSC是什么东西呢?

楼主:
最近学习UART是老是看到PSC如:UART_PSC、MCF_PSC_PSCSICR(channel) = MCF_PSC_PSCSICR_SIM_UART;

这个PSC是什么东西,我怎么在手册上找不到啊,搜索好像也没有什么号的解释呢,求解,谢谢!

网友:
PSC是飞思卡尔powerpc中的一个IP核,简单说就是可编程串行通信接口,它可以设置为UART,也可以设置为SPI等其他的串行通信模式
我以前见过powerpc中有,但看你这个好像是coldfire,不知道哪款coldfire里面用的这个IP核

网友:
是MCF52259,你说的好像不是很明白哦。能否给片文章等一些好的资料呢?
手册上好像没有讲到PSC。

两个Reset    Receiver:
1.MCF_UART_UCR(uart_channel) = MCF_UART_UCR_RESET_RX;
2.MCF_PSC_PSCCR(channel) = MCF_PSC_PSCCR_RESET_RX;

1和2有什么区别呢?第一个容易理解,但是第二个就不知道什么意思了,希望能讲解一下,谢谢!

网友:
MCF52259?这里面没有PSC啊,只是简单的UART。我用过这个芯片,应该不会记错。
PSC我只看过powerpc中用,很强大很灵活,mcf52259这类低端MCU应该是不会用这个东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