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C8408F TI的有什么芯片可以替换?

楼主:
请教TI的模拟电子方面的专家 DAC8408F TI的有什么芯片可以替换?

DAC8408F为4路8位COMS D/A转换芯片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看看TLC7225是否可以满足需求。TLC7225非MDAC,但是数据传输模式和控制模式与DAC8408比较相似,也支持双极性输出。
只是setting time 比MDAC长些。
http://www.ti.com/product/tlc7225

网友:
好,谢谢专家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