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IAR调试出现问题

楼主:
 新手小白求助

Sat Mar 03 16:49:14 2012: DLL version: V3.72a, compiled Jun 18 2007 18:58:11
Sat Mar 03 16:49:14 2012: Firmware: J-Link ARM V7 compiled Jun 30 2009 11:05:27
Sat Mar 03 16:49:14 2012: JTAG speed is initially set to: 32 kHz
Sat Mar 03 16:49:18 2012: Halting CPU core
Sat Mar 03 16:49:19 2012: Software reset was performed
Sat Mar 03 16:49:19 2012: Initial reset was performed
Sat Mar 03 16:49:19 2012: J-Link found 1 JTAG device. ARM core Id: 4F1F0F0F(ARM7)
Sat Mar 03 16:49:19 2012: Device at TAP0 selected
Sat Mar 03 16:49:19 2012: RTCK reaction time is approx. 252ns
Sat Mar 03 16:49:19 2012: Auto JTAG speed: Adaptive
Sat Mar 03 16:49:19 2012: 3782 bytes downloaded (8.17 Kbytes/sec)
Sat Mar 03 16:49:19 2012: Loaded debugee: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14、SD操作\读SD卡根目录的txt文件\Debug\Exe\SD_FAT.d79
Sat Mar 03 16:49:19 2012: Target reset

这是用RAM调试出现的~

然后改成用FLASH也是会出现Target reset~

网友:
明显JLINK的事

网友:
回复 网友A:

额,那要怎么解决呢?
我有试过在FLASH中仿真,还是差不多的问题

Sun Mar 04 23:45:16 2012: Loaded macro file: D:\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4.0 Evaluation\arm\config\flashloader\NXP\FlashNXPLPC32k.mac
Sun Mar 04 23:45:16 2012: DLL version: V3.72a, compiled Jun 18 2007 18:58:11
Sun Mar 04 23:45:16 2012: Firmware: J-Link ARM V7 compiled Jun 30 2009 11:05:27
Sun Mar 04 23:45:16 2012: JTAG speed is initially set to: 32 kHz
Sun Mar 04 23:45:17 2012: Halting CPU core
Sun Mar 04 23:45:17 2012: Software reset was performed
Sun Mar 04 23:45:17 2012: Initial reset was performed
Sun Mar 04 23:45:17 2012: J-Link found 1 JTAG device. ARM core Id: 4F1F0F0F(ARM7)
Sun Mar 04 23:45:17 2012: Device at TAP0 selected
Sun Mar 04 23:45:17 2012: RTCK reaction time is approx. 252ns
Sun Mar 04 23:45:17 2012: Auto JTAG speed: Adaptive
Sun Mar 04 23:45:18 2012: 3662 bytes downloaded and verified (3.42 Kbytes/sec)
Sun Mar 04 23:45:18 2012: Loaded debugee: D:\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4.0 Evaluation\arm\config\flashloader\NXP\FlashNXPLPC32k.d79
Sun Mar 04 23:45:18 2012: Target reset
Sun Mar 04 23:45:22 2012: Program exit reached.
Sun Mar 04 23:45:22 2012: 3782 bytes downloaded into FLASH and verified (0.86 Kbytes/sec)
Sun Mar 04 23:45:22 2012: Loaded debugee: D:\SD\Debug\Exe\SD_FAT.d79
Sun Mar 04 23:45:22 2012: Target reset

网友:
楼主现在的仿真下,不好用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