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点,电磁继电器消除电火花

楼主:
请问用一个保险丝可以消除电磁继电器的电弧效应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电磁继电器的电弧是击穿空气一起的,会损坏继电器的触点------但时间很短;保险丝用来电路的电流的,你说可能有用吗?

不想有电弧可以选择固态继电器!

网友:
用RC电路对其放电!应该可以吧!

网友:
沙发的正解,板凳的想法牵强,问题大大的有,不可行的想象而已。

网友:
三楼的做法是最传统有效的。

即使固态继电器,在开关的瞬间,也有高压存在,也需要这种传统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