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师傅帮忙。处理下这个环节。小弟不太懂·

楼主:
这是用在51单片机上了, 小弟想知道换在430上时,接什么引脚,430的引脚小弟都不认识。

小弟设计一速度里程表,想在LCD1602上显示速度和里程。

小弟用干簧管作为传感器,是不是可以直接接外部中断, 然后给中断编程序来处理速度和里程? 那么单片机上的计数器引脚是不不需要接哪啊。不用它就不管了?

求好心大哥帮忙。。

网友:
msp430的单片机,有的端口8个脚都可以用来中断
我只用过G2系列,两个端口都可以

可以用定时器的捕捉功能直接计数吧?其引脚看数据手册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用定时器的捕捉功能直接计数吧?? 这个怎么理解,

是把定时器跟什么链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