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026程序跑飞,知道的朋友帮个忙啊(问题已经解决,楼下给出了方法,关心的来看下)

楼主:
定义了一个函数fun,和一个中断服务函数isr,都在内存中跑。fun里面定义一些局部变量,并且这个函数只有isr会调用。
现在发现如果这个函数比较大(其实也不是很大,就几十行)情况下,程序就会跑飞。如果把局部变量定义为静态变量就没有问题。
各位大虾碰到过这种问题吗?
郁闷了好几天了,帮帮忙吧!!!

网友:
你这个问题,TI已经不把它作为DSP了,属于c2000的问题

程序跑飞,请仔细研究一下CMD文件吧,

网友:
有可能是堆栈溢出了

网友:
在堆栈中写入恒定值,比如0xfefe。然后看看堆栈是否有被全部修改,是否溢出。

最好能够确认程序跑飞的那个点。仔细分析。

听说最新的TI仿真器有trace功能,可以追溯最后运行的程序段,可惜好贵啊.....

网友:
ISR要尽量短小,不要在ISR中处理过多的数据。
另外,建议你在while(1)中调用fun(),在ISR中设置标志位,在while循环中判断即可。

网友:
感谢各位的回复。 CMD文件应该没有问题,我是拿的例子程序中给出的CMD,而且我也对照着datasheet中的RAM地址仔细看了CMD文件,没有问题。
我也认为是堆栈出的问题,但是并不是每次都会跑飞,很难抓到现场。
另外,程序跑飞的现象表现为程序不能进入中断,主程序还是能跑的,其他中断也没有问题。
我的程序对实时性要求很高,只能在中断里面跑,不能做标志然后再主循环中跑。

网友:
今天我发现是没有在ADCINTFLGCLR中进行清中断,但是我确实在服务函数中最后部分有清中断程序,具体为:
void fun(int a,int b)
{
.....
}
interrupt void isr(void)
{
  .......
fun(a,b);
........
  AdcRegs.ADCINTFLGCLR.bit.ADCINT1 = 1;
  PieCtrlRegs.PIEACK.all = PIEACK_GROUP1;   // Acknowledge interrupt to PIE
}
然后我使用全局变量做了一个标志

Uint16 flag;
interrupt void isr(void)
{
flag=0;
  .......
fun(a,b);
........
  AdcRegs.ADCINTFLGCLR.bit.ADCINT1 = 1;
  PieCtrlRegs.PIEACK.all = PIEACK_GROUP1;   // Acknowledge interrupt to PIE
flag=1;
}
这样就可以看看每次进入中断后有没有清中断。实验发现,即使不进入中断了flag也是1,也就是说确实是清了中断的,我再在CCS里面把ADCINTFLGCLR赋1,又可以进入中断了,但是程序跑了一会儿又不进中断了。
郁闷啊,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
问题已经初步解决了,还是清中断的问题,一进入中断服务程序就清中断就可以了。
我的猜测是软件清中断和硬件产生中断在同时产生的时候出现的问题,具体是如何产生的还不知道,有知道的请说一下

网友:
问题彻底解决了,说一下方法,大家引以为戒吧。
我的中断是ADC中断,而且ADC中断由pwm驱动。在没有修改程序前,经常会发生中断溢出情况,特别是在复位后最容易发生(大概是3~5次复位就会发生一次)。而且有时候发生中断溢出后会没法再次进入中断。
现在重新修改初始化步骤如下:
1.打开中断允许。
2.打开ADC
3.打开PWM
另外,清中断必须在中断服务函数的起始位置。
按照以上方法,我写了一个测试程序,进行了1366次复位,没有一次发生中断溢出情况
为了提高程序健壮性,我在中断程序的结束位置检查中断溢出标志,如果溢出了则再清一次中断。
程序还在测试,迄今为止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