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MS320VC5402的I/O口空间寻址问题

楼主:
DSP5402的I/O口空间的寻址和外部并行I/O引脚的有什么样的对应关系呢?

网友:
不熟悉这个平台,一般硬件上通过连接外部地址线和数据线来寻址IO空间的。IO空间会有相应的片选,你说的并行IO引脚是指地址线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TMS320VC5402的引脚A0,到A19,D0到D15,接外围器件的数据口,还有些控制信号是接到了MAX 7000 系列的CP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