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句英语的翻译……

楼主:
MSP430芯片资料上有一句16-Bit Timer_B With Seven Capture/Compare-with-Shadow Registers
求Compare-with-Shadow的意思

网友A:
比较寄存器TBCLx不能直接被访问,只能通过TBCCRx来改变TBCLx的值,所以TBCLx像TBCCRx的影子,才有了这么一个说法。

网友:
回复 网友A:

WOW,多谢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较寄存器TBCLx不能直接被访问,只能通过TBCCRx来改变TBCLx的值,所以TBCLx像TBCCRx的影子,才有了这么一个说法。

传说中的影子寄存器,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