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事,我的STM32F103C8T6烧了,尽然还可以下载程序

楼主:
最近我在做一个课题,课题中要用到12864显示,平时会觉得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程序,可我把程序下到板子上之后怎么调试都不显示。我就把数据口接到8个LED上显示,可是不管程序中怎么改IO口的数据,就是灯一直都不亮。我再仔细检查了一下时钟和IO口的初始化,都没有问题。我就确定肯定是板子烧了。但奇怪是还可以下载程序。我感觉可能是不是里面某一部分被烧了。  在调试的过程中,我一不小心把工作电压接到了5v上面    有哪些同志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可以聊一聊啊

网友:
这个不一定是烧了,再检查检查吧。

网友:
单片机在IO被烧了的情况下,下代码进去是没有问题的。
你的MCU可能是IO烧了,但不排除是其他的问题

网友:
单片机的问题好像只有我们老师比较清楚了呢

网友:
恩,这事我也遇到过,是IO口烧了里边正常

网友:
沙发  定是 烧了   IO口的输出的数据完全就不对      看来只有换芯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