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串口通讯时出现的问题,求大虾指导

楼主:
编译时出现如下代码,刚出来实习,懂的不多! 你们看看有没有可能是软件版本不一致的问题,用的是IAR6.10,问几位大哥了,都不太清楚,因为项目之前直接编译通过了,现在就提个串口出来,编译出现这样的情况~
Error[Li005]: no definition for "assert_failed" [referenced from F:\arm\code\10.20 SOFT\Project\ChargePegSTM32F\EWARM\ChargePegV3\Obj\stm32f10x_usart.o]

网友:
需要在函数中添加:

  1.

  2. #ifdef  USE_FULL_ASSERT

  3. /**
      * @brief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param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param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retval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4.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
    }
    #end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