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锂电池给3.3V供电的解决方案,便宜通用的稳压块

楼主:
求锂电池给3.3V供电的解决方案,电流要求不大,给单片机及少数功耗不大的外设供电,但是要求电源芯片本身功耗要低!还要便宜通用好买。 另外对于锂电池电压降到接近3.3V甚至3.3v以下,一般怎么处理?认为已经欠压(实际对锂电池本身来说还没有吧?)要求充电? 另外低压降的3.3V线性稳压块常用的都有哪些型号?要求也是本身功耗低,压降低,便宜

网友:
这个问题的确是个问题

网友:
要充分利用电池的容量,应该使用开关电源,去LT的官方网站看看吧。

网友:
电流很小的话可以用微功耗的LDO,常见的国半的LM2936-3.3,合泰有几个系列,静态电流uA级。
锂电小电流放到3.5V以下必须要充电了,否则短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