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6410 RVDS2.2的安装

楼主:
首先 在网站www.mcu123.com下载 软件 。

然后是安装。

STEP1:将下载好的文件解压缩,得到一个虚拟光驱文件TLF-SOFT-12.30.05.ARM.RealView.Developer.Suite.v2.2-ZWTiSO.bin。用虚拟光驱打开它,点击SETUP.exe一路默认安装RVDS2.2。到需要添加license的时候先不管它,咱们一会再来破解。

STEP2:将虚拟光盘下的crack文件夹复制到安装到硬盘上,点击keygen.exe,接着点Generate来生成license.dat。

image

STEP3:然后在C盘根目录下新建一个flexlm的文件夹,把license.dat拷到文件夹里。

image

STEP4:然后运行patch.exe,按着readme.txt里的文件挨个打补丁。

image

readme.txt里的内容:

%Install Path%\IDEs\CodeWarrior\CodeWarrior\5.6.1\1592\win_32-pentium\bin\Plugins\License\oemlicense.dll
%Install Path%\IDEs\CodeWarrior\RVPlugins\1.0\86\win_32-pentium\oemlicense\oemlicense.dll
%Install Path%\RDI\armsd\1.3.1\66\win_32-pentium\armsd.exe
%Install Path%\RDI\AXD\1.3.1\98\win_32-pentium\axd.exe
%Install Path%\RVCT\Programs\2.2\349\win_32-pentium\armasm.exe
%Install Path%\RVCT\Programs\2.2\349\win_32-pentium\armcc.exe
%Install Path%\RVCT\Programs\2.2\349\win_32-pentium\armcpp.exe
%Install Path%\RVCT\Programs\2.2\349\win_32-pentium\armlink.exe
%Install Path%\RVCT\Programs\2.2\349\win_32-pentium\fromelf.exe
%Install Path%\RVCT\Programs\2.2\349\win_32-pentium\tcc.exe
%Install Path%\RVCT\Programs\2.2\349\win_32-pentium\tcpp.exe
%Install Path%\RVD\Core\1.8\734\win_32-pentium\bin\tvs.exe
%Install Path%\RVD\Core\1.8\734\win_32-pentium\bin\xry100.dll

STEP5:打开RVDS2.2根目录下的ARM License Wizard,选择Install License,然后选择c:\flexlm\license.dat导入就可以了。到这里,RVDS2.2的安装就结束了,但是想让它能听话为S3C6410服务,还得需要配置它。

配置:

打开Metrowerkes CodeWarrior,按Alt+F7或者选择Edit——Release Settings进行配置。

在Target——Target Settings——Post-linker选择ARM RealView FromELF

Metrowerks CodeWirror配置1

在Language Settings的下两项里均选择ARM1176JZF-S,这样才能适合6410。

Metrowerks CodeWirror配置2

Metrowerks CodeWirror配置3

在Linker——RealView Linker——output——RO Base 填0x50000000,这个是我们生成的bin文件拷到内存起始地址。

Metrowerks CodeWirror配置4

在其Options——Image entry point里填start,所以之后的程序我们需要编一个汇编文件,里面由start跳转到编写程序的main函数。

Metrowerks CodeWirror配置5

在Linker——RealView FromELF——output——output format里选择Plain binary,这样我们编译生成就是bin文件。

Metrowerks CodeWirror配置6

网友:
加密密码多少啊 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好像没有2.2版的哦

网友:
哈哈,我已经安装成功了,RVDS2.2下载网址是http://115.com/file/aq6lhqym

网友:
RVDS2.2安装问题

请问RVDS2.2第一次安装没有选择默认的安装在C盘导致无法破解并且出错,第二次安装时还没有到破解环节就出现了很多错误。
请问三个问题是要把注册表的信息都删光?还有没有其他的重要的安装信息需要删?怎么才能删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