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430UIF仿真器被我烧坏了,电源灯不亮。

楼主:
量了下里面的1117电源芯片,输入5V,输出3.3V。问题会在哪呢?

网友:
电源灯不亮,而且有输出,是不是就是电源灯的问题?
还有现在可以正常调试吗?

网友:
还真不能确定是不是烧坏了。。再详细描述一下现象吧

网友:
1117本来不就应该是输入5V,输出3.3V嘛

网友:
AMS1117没问题,USB芯片也没问题的,电脑可以识别到。估计是TPS76601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