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 ((P1 & 0x07) != 0x07)什么含义?

楼主:
if ((P1 & 0x07) != 0x07);按位与,又不等于,结果是1,既然是1,这样的目的是什么?请教,先谢了!

网友:
目的是检查P1的第0、1、2位是否都为1,判断这些的时候不能受P1的其它位影响。

网友:
谢谢,不过还是不太明白。

网友:
回复 楼主:

前面的一个是位运算符;
后面的那个是逻辑运算符

网友:
是不是让前三位数除了111不要外,其余000 ,001 ,010,011,100,101,110都可以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的。更严格的说法是,对于P1来说,只要P1不是XXXXX111,即可满足条件。X可以是0或者1。

网友:
就是最后三位 不是111

网友:
是1就进入if 下边的程序,不是自然不进

这就是看看4、5、6、脚变低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