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烧不进程序,不管什么烧写器插上去单片机就开始执行最后一次烧写成功的程序。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说明仿真期只起到了供电作用,楼主检查一下JTAG引引脚引出,换一块新的芯片试试

网友:
先检查固化操作是否正确,编程过程会有提示,如果固化失败也会有相应提示,建议仔细看看帮助文档,另外注意调入程序的操作也要正确,别是永远固化以前的程序。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什么叫检查一下JTAG引引脚引出?我看了AMS1117没问题,USB芯片也没问题的,电脑可以识别到。估计是TPS76601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看错了,我不是要固化程序,是仿真器还是单片机出问题了,烧不了程序。

网友:
试试烧别的板子看看,先判断仿真器有没有问题,再看你要烧的单片机,琢一查问题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仿真器灯都不亮。自检没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