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811的边沿捕获问题

楼主:
如题,想用LM3S811做频率计,哪位大虾知道LM3S811边沿捕获的最大频率?  捕获前是否需要将正弦波的波形转化成标准的方波?见笑了各位

网友:
理论上是可以的,但最好要转化成方波,低频的时候,电压缓慢渡过阈值的时候有可能会导致捕获不正常.

最小的捕获频率应该大于1/4系统时钟。

For rising-edge detection, the input signal must be High for at least two system clock periods
following the rising edge. Similarly, for falling edge detection, the input signal must be Low
for at least two system clock periods following the falling edge. Based on this criteria, the
maximum input frequency for edge detection is 1/4 of the system frequency.

网友A:
大虾,英文显示最大的输入频率为1/4系统频率,那如果对外设倍频能否提高它的最高检测频率(LM3S811最高50MHz,1/4才12.5MHz,要求能测量到20MHz)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将20MHz的正弦波转化成方波,一般的比较器可能不能胜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虾,英文显示最大的输入频率为1/4系统频率,那如果对外设倍频能否提高它的最高检测频率(LM3S811最高50MHz,1/4才12.5MHz,要求能测量到20MHz)

这个是硬件决定的吧,硬件要求一个边沿至少两个机器周期才能计数的吧。
1/4是指的边沿检测,如果你只监测频率的话选择只检测上升沿或下降沿,理论为1/2系统频率吧,上20MHZ应该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将20MHz的正弦波转化成方波,一般的比较器可能不能胜任吧

不转换就利用IO的输入阀值作为电平跳转检测依据,试试看行不,应该可以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好思路,但LM3S811的IO的输入阀值没查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好思路,但LM3S811的IO的输入阀值没查到、、、

见手册,1.3v以下为0;2V以上为1;中间为临界值

网友:
回复 网友C:

非常感谢
原来大虾在隐身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咱俩PDF阅读器一样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