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16点阵屏问题

楼主:
各位大侠:

我用8*8点阵扩成16*16显示一个汉字,这有很大扩法,但是如果要横行扩展汉字的数量就会遇到一个问题,由于我选用的是74HC595串入并出,ULN2403提供驱动,在扩展时仍然要保证一个驱动输出最多接16个二极管,否则会造成亮度不高的情况,想请问如果要保证上述的要求的话,8*8扩成16*16的该如何接

网友:
回复 楼主:

或者每个模块单独扫描

网友:
没办法,只能改电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单独扫描的话,对于595只能一个一个用了,这样貌似有点不经济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觉得改电路的话仍然这个问题解决不了,首先点阵要扩展的话肯定595同时也要扩展,而驱动芯片不能扩展,那随着位选增多,驱动芯片必然要接更多的角,这是困扰我的一个主要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加595扩展行,加驱动扩展列,就这。
”一个驱动输出最多接16个二极管“不至于这么小的呀

网友:
扩展过程中需要计算锁存显示时间。要保证一定的显示时间才能确保亮度

网友:
先把电源的容量加大了再说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