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ART的中断的发现

楼主:
今天编程的时候遇到:如果把UART的发送中断打开,用中断方式的按键扫描程序就不能正常运行。不知为什么。IO口一直在复位。。。。

网友:
1. 没理解IO口一直在复位是什么概念?
2. UART的发送中断打开后,你有对BUF写数据么,中断进去后是如何处理的?如果中断一直开着,没数据放进去,那么就会一直进中断,你的按键扫描的程序就执行不了.

网友:
首先确定UART中断开后是不是有中断服务函数,否则MCU会复位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写中断函数

网友:
回复 网友B:

嗯,正如你所说,谢谢啦,我没有写中断函数。所以一直复位。。。。

网友:
是不是UART引脚和IO引脚冲突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倒不是

网友:
多提供点信息嘛,不然大家都在猜测,你怎么能得到答案??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写中断函数,当遇到中断后,就会跳到0x0000去执行,相当于复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中断函数都不写还调试程序啊。。。哪怕写个空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