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难题了

楼主:
你看这是at89x51.h里的位定义
sfr SCON    = 0x98;
sfr SBUF    = 0x99;
这么说来  缓冲器的地址和SCON.1的地址重合了,这么可以重呢

,这个寄存器还是占用8位的字节吗?若是,岂不是把SCON的全占用了 scon是98H~9FH,真不清楚SBUF在何处安身的,迷糊,迷糊呀,斑竹

网友:
 ,我觉得你犯了一个理解上的错误。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内存的存储图,下图是一张存储图,我们可以看出每个地址一直往下递增,有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在这张图中没有体现,我找了很久,没找到我所要的图,我就对着这张图讲下。数据DAT1放在31H低地址上,你想DAT1应该是个什么类型的数据,如果按照你上面的理解,他应该是bit型吧,否则是放不下的。但你仔细想想就会觉得不对,是吧。所以说地址31H其实并不是指一位,而是一个字节。就相当于31H是一个盒子,盒子里面有8个小格子,而SCON.1就是其中的一个小格子。

所以SCON的地址就是表示地址98H,而不是你说的98H~9FH。

欢迎加入我的团队

网友:
,就是说SCON.1这个小格子当做SCON里的一员时就是TI(发送中断标志位),但看做SBUF里面的一员时,他就不能单干,只能和SBUF其他七位成员一起合作才能起到缓冲数据的占用,不知道我这样的理解是否合理。。

位地址99H和字节地址的99H是同一个地址吧?只是字节地址的99H是个头地址而已,字节有八位,对吗?

寄存器图

寄存器图

网友:
搞明白了。。呵呵  SBUF特殊功能寄存器不可以寻址,它只有字节地址

网友:
回复 网友A:

要理解什么是51里的位寻址,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