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D卡的读取时间

楼主:
读数据指令发出后一般多长时间收到ox00回应?收到回应以后又一般多长时间收到开始数据标志?TAAC和NSAC具体怎么理解?

网友:
还有现在SD卡TF卡一般电流多大?有没有不同的工作状态工作电流不一样?能自动进入低功耗状态么?

网友:
晕,用过SD卡的呢?说一声呀

难道都没认为没需要考虑这个时间问题?
虽然我也可以通过改变参数来大致估算一下(我程序中有检测失败通过LED显示),不过反复烧写有点烦呀,或者还要该程序设成变量来在调试环境中改变,有点烦呀

网友:
哦!同样在研究这个SD卡啊。。。。纠结的SD卡

网友:
不同厂家的SD卡,其反应速度是不同的,不一般来说,这个速度都不会太慢,具体时间没有试过。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说的是扇区读吗?不需要等的啊.
数据线DAT0被拉成0就是数据开始传输的标志.

网友:
对于大容量的SD卡,在发送ACMD41后要检查CCS是否为1来确定大容量SD卡否。为了能够识别各种卡,最始的时钟设置不能高于400kHz

我以前写的:http://dontium.blog.163.com/blog/static/342952722009419114113217/

网友:
俺在搞SD卡时,学了好久的SD卡协议,不过,现在忘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