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距离

楼主:
最近接到一个项目,要用到无线通信模块。它的通信距离要达到500m以上  有哪位仁兄做过这方面的东西  或有什么好的想法没有  希望能给小弟好的建议

网友:
在低速且天线增益够的情况下,合法的ISM信道可以满足你的要求,比如基于TI的CC1110等做的模块都可以。

网友:
我的速度要求不是很高    只是有距离要求   要求的是500米以上,实际测试的时候可能要达到89百米以上才能满足要求。我用nrf1401做了一个测量的距离太短了,只得一百多米远  像你说的CC1110也没有用过,这个我可以作为一个方案  还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没有呢

网友:
zigbee模块的,一般加个PA的话,通讯距离一般都能达到1000m左右吧(当然是室外的距离),应该能满足的吧。

网友:
DIGI   XBEE-PRO没问题

网友:
nrf905应该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我知道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