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3.3下,如何加载库

楼主:
求助
CCS下是否可以加载DLL库?如果可以,如何实现?
如果不行,可否加载其他库?如何实现?

实际上我是想将自己编写的某个模块做成一个库,然后加载进CCS的工程中。

求助高手!

网友A:
CCSV4基于Eclipse,楼主有能力自己写ISE集成开发环境到不是不可以。
V3.3是加载仿真器驱动吗?这个看仿真器生产厂家的说明书
自己写的程序库,比如2800.lib这样的库?有例程

自己修改CCSV3?没听说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CCSV4基于Eclipse,楼主有能力自己写ISE集成开发环境到不是不可以。 V3.3是加载仿真器驱动吗?这个看仿真器生产厂家的说明书 自己写的程序库,比如2800.lib这样的库?有例程 自己修改CCSV3?没听说过

楼上的意思是,DLL比较困难,LIB可以较容易实现,是这样吗?

那我使用VS2005编写静态LIB库,是否可以在CCS3.3中加载,如何操作?哪里能找到例程?

网友:
dll的没听过可以用在CCS中,动态加载是不是只有在运行的时候在去加在这个库,必须得有文件系统支持。
静态的肯定是可以的

网友:
.dll是在你的程序运行的时候才连接的文件,因此它是一种比较小的可执行文件格式,.dll还有其他的文件格式如.ocx等,所有的.dll文件都是可执行。

.lib是在你的程序编译连接的时候就连接的文件,因此你必须告知编译器连接的lib文件在那里。一般来说,与动态连接文件相对比,lib文件也被称为是静态连接库。当你把代码编译成这几种格式的文件时,在以后他们就不可能再被更改。如果你想使用lib文件,就必须:
1 包含一个对应的头文件告知编译器lib文件里面的具体内容
2 设置lib文件允许编译器去查找已经编译好的二进制代码

网友:
六楼有把问题说清楚。

楼主你能说先详细点不,你要干什么,打算打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你说详细了大家才好帮你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