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的一个问题

楼主:
对于MPLAB 8.10环境中,是什么原因会造成程序运行了,却不是程序原本设定的结果。且会出现这两条警告:(1)ICD0200: Operation Aborted.

MPLAB ICD 2 has aborted processing of a command at the user's request, usually as a result of hitting the cancel button on a warning dialog.

ICD0069: Debug: Unable to run target

Description: MPLAB ICD 2 was unable to run the target device.

Suggested Actions: See General Debug Failure Actions.

ICD0069:调试:无法运行的目标描述:MPLAB ICD 2的是无法运行的目标设备。建议采取的行动:一般调试故障纠正措施。

这是为什么呢?求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
这是菜鸟么?我们菜鸟进来就看不懂。你一个“菜鸟”就把高手些拦在门外了,恕我菜鸟无能

网友:
抱歉,就是一个程序运行时的问题,试了很久都没有找到原因,所以想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