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035求助

楼主:
我的程序里有怎么一个函数
void updateDigitronData(Uint16 led,Uint32 Digitron1,Uint32 Digitron0)
{
Uint32 Digitron1_U,Digitron0_U;
//DigitronBuf.led_Sel.Bit.led=led;
Digitron1_U=(Uint32)(Digitron1_U*10000); //小数点右移动4位,并转化为整数
Digitron0_U=(Uint32)(Digitron0_U*10000); //小数点右移动4位,并转化为整数
Digitron0_U=(Uint32)(Digitron0_U*10000); //小数点右移动4位,并转化为整数
if(Digitron1>=10000)Digitron1_U=0;

编译出错

网友:
只要我删除下面其中一条,编译就通过了。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就成的呢
Digitron1_U=(Uint32)(Digitron1_U*10000); //小数点右移动4位,并转化为整数
Digitron0_U=(Uint32)(Digitron0_U*10000);//小数点右移动4位,并转化为整数
Digitron0_U=(Uint32)(Digitron0_U*10000);//小数点右移动4位,并转化为整数
if(Digitron1>=10000)Digitron1_U=0;

网友A:
提示给它赋值前使用,使用前没有赋值

网友:
函数中使用的参数你没有用,倒用起刚定义的变量了,应该是你书写失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提示给它赋值前使用,使用前没有赋值

那两个警告我知道是我没有给它赋值就用了;但我想知道的问题是出错的。应该和CMD有关把??

网友:
好像是空间不够用了
怎么不够用呢,我采用多少啊??????????

网友:
看来还是基础太差了
得好好学习啊,不然又是我拖累了

网友:
如果是烧到FLASH中的程序,它的FLASH很大,可以单独烧入到一个块中。所以,五楼的问题暂时不用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