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与CCS连调

楼主:
今天终于把matlab和CCS联调成功了。只可惜对simlink了解过少。不知道应该怎么用。但是能感觉到功能强大。
一般DSP 开发,大家是不是都matlab做算法,然后再转变成C和汇编,最后进行代码比较。

网友:
我也用过matlab和 ccs联调,MATLAB中的相关的例子真的不少,只是simlink建模真的不好用,出了错如果要我改simlink器件源代码,真的在抓瞎,得到的结果我也不确定是否正确。

网友:
那现在你用什么方法做的呢,C?

网友:
我正在学习使用matlab和ccs连调。

网友:
效率怎么样啊,还是只能用来辅助做仿真?

网友:
目前只做辅助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