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平不符的辣手问题

楼主:
最近用430做了一个小东西,430的IO电压是3.3V,手头只有5V的12864液晶,用430控制液晶进行显示,液晶用5V供电,怎么弄就不显示(IO口直接接和串电阻两种方法),朋友们有没有遇到类似的问题?可能的原因?怎么解决的。

网友:
能不能上拉?或者先串联一个1n4148再接上拉

网友:
430 IO口可以支持5V的吧,帮顶

网友:
的液晶工作电压是5V,但它的数据线有没有电平要求,把你的液晶数据手册发上来看下,看它的电器性能那一栏,如果IO的电平也要求是5V,那就比较悲剧了。但一般的都支持3.3v

网友:
把手册放上来吧,一般来讲3.3V是可以驱动5V的,但是可能不能回读

网友:
型号:HJ12864ZW 买的时候也没给数据手册啊?

网友:
晚上找找看,还有液晶不插上是数据端口的电压是0.4V 但把液晶插上后却成了3.8V 难道数据端口也有上拉能力,加上上拉电阻后在判忙里出不来 所以感觉此法不可取

网友:
朋友们有没有一些电路,把数据端口的电压提上去的,有4245等之类的电平转换芯片,但不想用,想用分离元件解决,朋友们想想办法

网友:
上面说,供电电压可以是3.3V或者5V,出厂时设定为5V工作,怎么设定为3.3V工作模式呢

网友:
在数据端口加了一排下拉电阻,液晶能显示了,疑惑:这款液晶用3.3V供电,怎么设定呢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求解答啊,怎么设置成3.3v的

网友:
用 MOS管 做个电平转换电路  ,很简单,很实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需要的 给我邮件zhihai@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