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手机都有TF卡吧?关注过耗电么?

楼主:
大家手机都有TF卡吧?关注过耗电么?
不同型号有没有区别?一般多大?

网友:
这个真没注意过,不同厂家技术应该差不多吧,具体不知道。没见哪个厂家宣传自己的tf卡低功耗的

网友:
不费电,不用不费电,我到是觉得蓝牙费电

网友:
有许多用过SD卡做开发的,说说功耗方面的情况呀

网友:
这东西耗电体现在待机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蓝牙4.0,功耗降低了。

wifi是耗电大户

网友:
最近手机卡从移动的GSM改为联通的WCDMA,感觉耗电明显加快了,尤其是上网的时候

网友:
卡的耗电跟容量成正比,一般有几十mA,能达到100都mA...

网友:
这个耗电应该跟存储容量和读写次数时间有关,之前我把自己的安卓手机ROOT了,在内存卡上分出一块第二分区,把软件装在内存卡上,耗电明显增多,把装在内存卡上的软件卸载,耗电就又没有那么厉害了

网友:
这个耗电问题没注意过,但和读写次数应该是有关的。

网友:
原来如此,难怪我手机耗电那么大。。。SD卡待机时几十uA。以前做MP3测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