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的电路有两个地方没看明白

楼主:
这个电路是用pwm控制igbt通断的,在过流时能切断igbt,实现保护。
但是图中圈起来的地方,1和2,不知道这两部分是做什么用的,2的二极管在这有什么用?1的功能是什么呢?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1,钳位电路
2,...

网友:
1.RCD吸收电路
2.看不懂  你的图太不全了  要画出来

网友:
1,IGBT的保护电路
2,钳位

网友:
回复 楼主:

RCD电路。二极管和电容串联,电阻并联在电容上,这种电路的作用是限制功率管关断时的最高电压,防止功率管因关断过压而损坏。

两个二极管串联,利用二极管的导通压降把电位钳定在某个固定值。二极管压降各异。相信你自己懂的

网友:
这种电路原理正确,实际使用将给控制部分提出了很大的挑战

网友:
1 是钳位电路 ,2是BUCK 变换电路的续流DIODE !

网友:
2个地  接2个二极管 有点不懂

2肯定是吸收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