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容

楼主:
 智能电容

DMFX低压智能无功补偿电容:主要由智能组件、开关电器、传感器和低压电力电容器等组成

1、零投切原理
  零投切功能由核心器件可控硅和磁保持继电器组合实现,可控硅可以控制其在电压过零点时闭合、控制其在电流过零点时断开,实现零投切功能,使投切低压电力电容器时产生的涌流很小,退运低压电力电容器时不发生燃弧情况,延长了低压电力电容器和开关电器本身的使用寿命,也减小了投切低压电力电容器对电网的冲击,改善了电网的电能质量。磁保持继电器在可控硅投切稳定后动作,降低系统功耗。
、电压保护原理

通过检测电源电压和控制开关的断开,实现低压电力电容器的过电压、欠电压、失电压和三相不平衡电压的保护。
、电流保护原理

通过微型电流互感器,检测低压电力电容器的各相电流和控制开关的断开,可以实现低压电力电容器的各相过电流保护,根据需要可以设置电流保护,替代常规产品中使用的熔断器和热继电器,不仅具有更好的保护性能,而其没有常规产品中熔断器和热继器所造成的很大功率损耗。
、电容器体内温度保护原理

通过至于低压电力电容器内部的微型温度传感器(热敏电阻RT),测得低压电力电容器的内部工作温度,根据该温度测量值可以设置低压电力电容器体内温度分级保护,或者温度反时限保护。低压电力电容器体内温度保护是其重要保护之一,工作电源电压过高、过谐波及环境过温度均会引起低压电力电容器体内温度升高,超过其限值将会严重影响低压电力电容器的使用寿命。设置低压电力电容器体内温度保护,可以在其体内温度超值时推出运行,有其它低压电力电容器替换运行,从而延长低压电力电容器的使用寿命。

产品相互之间联机以及与控制器之间联机由智能组件的通信功能实现,采用串行有线通信方式。

主要技术指标
1.环境条件
)环境温度:-25~45-45~55);
)相对湿度:4020~90%
)海拔高度:2000m
2.
电源条件
)工作电压:电源额定电压±20%
)电压波形:正弦波,总畸变率不大于5%
)工频频率:48.5~51.5HZ
)功率消耗:<0.5W(切除电容器时),<5W(投运二台电容器时)。
3.
电气安全
  电气间隙与爬电距离、绝缘强度、安全防护、短路强度、采样与控制电路防护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行业标准GB/T22582-2008《电力电容器低压功率因数补偿装置》中对应条款要求。
4.
测量误差
-电压:≤0.5%(在80~120%电源额定电压范围内);
)电流:≤1%(在5%~20%额定电流范围内),
         ≤0.5%
(在20%~120%额定电流范围内);
)功率:≤1%
)温度:±1
5.
保护误差
)电压:≤0.5%
)电流:≤1.0%
)温度:±1
)时间:±0.01s

网友:
由智能组件、开关电器、传感器和低压电力电容器等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