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介绍嵌入式软件Windows CE入门基础知识

楼主:
  简单介绍嵌入式软件Windows CE入门基础知识

  前言

  Microsoft Windows CE(Windows CE系统)是紧凑的、高效的和可升级的操作系统,它能够满足32位嵌入式式程序开发的需求并可以使设计者得以充分利用Microsoft的32位基于Windows的开发工具的全部的函数。Windows CE广泛的应用在各种嵌入式的产品中,从手持电脑到专门的工业控制器和消费用电子产品中(Windows CE开发流程)。

  嵌入式的应用软件选择Windows CE(Windows CE 6.0)的首要原因之一是Microsoft Win32应用编程接口(API)的广泛应用。从运行在Microsoft WindowsNT操作系统下的高端服务器到最小的台式机和内嵌式的应用中,WIN32 API几乎是所有为面向Windows开发32位应用软件的内核。所以说了解有关Windows CE入门基础对每个嵌入式开发人员来说是十分必要的。小编通过搜集整理资料,简单的对Windows CE入门基础知识进行了总结归纳。

  对于全世界的成千上万的程序开发者来说,Win32程序模式很常见。WIN32是台式机或企业广泛应用的强大目标,而且随着Windows CE的涌现,它也成了嵌入式式系统的理想的程序界面形式。WIN32为Windows CE操作系统提供了一致的,文档完备的并且函数强大的程序界面。

  用WIN32在Windows CE平台开发的程序同其他的WIN32程序差不多;这意味着程序开发者在开发新的面向Windows CE操作系统的应用程序的时候,能够应用这些大量的WIN32的程序资源、第三代工具和外部的专门的技术。具有WIN32编程经验的程序员会发现创建新的(维护已有的)面向Windows CE设备(如手持电脑)的应用程序远比创建类似的面向特殊的平台或其他应用不广的嵌入式式的操作系统的应用程序简单。

  嵌入式式系统的设计者们很快意识到Windows CE的强大,并且以惊人的快速使这个操作系统与它们的新产品一体化。可是,许多嵌入式式软件的开发者对Windows的事件驱动程序的一般技术不熟悉。对于这些软件开发者来说,在他们开始他们第一次的基于Windows CE的项目之前,了解一些WIN32的基础的知识是有好处的。

  Windows CE的内核和 Win32 API

  那些对WINDOWS CE的人可能会有一个错觉,认为它仅仅是现有的操作系统(如WINDOWS95)降级版。但事实上Windows CE是以小型的、高度用户化的面向嵌入式式应用程序的操作系统开发起来的。在WINDOWS CE排除(或代替)了一些基于WINDOWS CE的应用软件所不需要的操作系统特性的同时,它的内核也具有大量的其他Microsoft 32位的操作系统的最精华的东西。例如在Windows NT下,所有的在Windows CE下运行所应用软件都运行在有优先权的多任务处理环境下,在被全保护的内存空间里。还有,象 Windows NT一样,Windows CE支持本地统一的字符编码标准码字符串,使它更适于国际推广。可是,不象其他的32位WINDOWS平台,, Windows CE是十分紧凑和用户化的,仅仅占用小于200K的内存。

  Windows CE的WIN32 API比其他的32位的Windows操作系统的WIN32 API要小;它只包括大约相当于Windows NT的半数的API。但是 Windows CE的WIN32 API也有其他系统所没有的特性。例如:通知API,它能够操作系统的层次,而不是在运行的应用程序的层次上处理通知事件(如时钟)。触屏的API和对Windows CE的数据库的内置的支持是其他的操作系统所没有的。触屏的API使用于触觉敏感显示器的屏幕校正和用户交互的管理容易实现,而数据库的API提供了快速简捷的访问紧凑的、一般用途的数据库的工具。另一个关于Windows CE的鲜为人知的方面是它的高度的模块化;嵌入式式系统开发者(用Microsoft Windows CE内含的面向Visual C++的软件包)能够创建一个对于它们的独特的硬件平台和应用软件用户化了的Windows CE的版本。

  Windows CE操作系统为设计提供了全新的设计环境。Windows CE的开发者几乎不需要支持原有的应用程序或设备,所以操作系统在设计时可以考虑到应用一些最新的思想和应用程序,并且应用最先进的嵌入式式的32位微处理器产品作为它的硬件目标平台。

  这对于一个使用Windows CE平台的WIN32 API的用户来说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对于现代的、32位的嵌入式式系统,它是一种更简单的API,更加优化的目标操作系统。下面,我们将研究一些重要 的WIN32 API和Windows CE操作系统的内部的内容。

  程序和线索

  了解WIN32 API和Windows CE操作系统的底层内容的第一步就是了解多任务和多线索索应用程序是如何组织的。WIN32术语中,程序被定义成一个正在运行中的程序实例。象其他的32位Windows 平台一样,Windows CE是一个多任务的操作系统,在一个运行中的程序里,它支持执行多个线索所。

  对于嵌入式式的应用程序,Windows CE的多线索索执行能力是它函数的重要的体现。这样就使WIN32嵌入式式程序开发者优先考虑WIN32的线索索的创立与同步。

  WIN32的线索索的处理同其他常用的嵌入式式的操作系统是有区别的。不象Unix或其派生的系统,32位Windows平台从一开始设计就支持多线索索应用程序。线索索管理(时序安排,同步和资源管理)由内核来完成,程序开发者利用函数装入内核(通过WIN32 API访问)来建立和管理他们应用程序中的线索索。

  Windows CE 被设计成在执行这些同步时占用最少的程序资源。这位对那些函数不强大的开发者来说十分重要;因为内核来负责线索索的管理,不需要使用另外的处理器来循环检测程序或线索索完成,以及执行其他的无用的应用程序层次上的线索索管理。内核已构建好如何管理若干的线索索并且使程序高效地进行的程序。

  对于包括若干个程序的应用程序,WIN32 向用于线索索、程序管理和同步提供了一套的完备的处理方法。这些线索索管理特性非常适于嵌入式式应用程序软件,并且对Windows CE开发者是容易得到的。

  本文来自: 赛微电子网-电子工程师社区 原文地址:http://www.srvee.com/embed/apply/jdjsqrsrjWindows_CErmjczs_66977.html

网友:
Microsoft Windows CE(Windows CE系统)是紧凑的、高效的和可升级的操作系统

网友:
Windows CE概述
  WindowsCE是微软公司嵌入式、移动计算平台的基础,它是一个开放的、可升级的32位嵌入式操作系统,是基于掌上型电脑类的电子设备操作系统,它是精简的Windows 95,Windows CE的图形用户界面相当出色。
基本简介
  其中CE中的C代表袖珍(Compact)、消费(Consumer)、通信能力(Connectivit)和伴侣(Companion);E代表电子产品(Electronics)。与Windows 95/98、Windows NT不同的是,Windows CE是所有源代码全部由微软自行开发的嵌入式新型操作系统,其操作界面虽来源于Windows 95/98,但Windows CE是基于WIN32 API重新开发、新型的信息设备的平台。Windows CE具有模块化、结构化和基于Win32应用程序接口和与  处理器无关等特点。Windows CE不仅继承了传统的Windows图形界面,并且在Windows CE平台上可以使用Windows 95/98上的编程工具(如Visual Basic、Visual C++等)、使用同样的函数、使用同样的界面风格,使绝大多数的应用软件只需简单的修改和移植就可以在Windows CE平台上继续使用。Windows CE并非是专为单一装置设计的,所以微软为旗下采用Windows CE作业系统的产品大致分为三条产品线,Pocket PC(掌上电脑)、Handheld PC(手持设备)及Auto PC。
WindowsCE版本
主要有1.0、2.0、3.0、4.0、4.2、5.0 和6.0
WinCE1.0 :
  WINCE1.0是一种基于Windows95的操作系统,其实就是单色的Windows95简化版本。90年代中期卡西欧推出第一款采用WinCE1.0操作系统的蛤壳式PDA,算是第一家推出真正称得上手掌尺寸的掌上电脑厂商。作为第一代的WinCE1.0于1996年问世,不过它最初的发展并不顺利。当时Palm操作系统在PDA市场上非常成功,几乎成为了整个PDA产品的代名词,在这种情况下,微软公司被迫为最初WinCE的不断改进的同时,微软公司也通过游说、

  技术支持、直接资助等手段聚集了大量合作厂商,使WinCE类的PDA阵容越来越强大。
WinCE2.0 :
  随着Windows95的出现和Windows98的成功,另外一个巨人-微软站起来了,并迅速地在PC操作系统业界建立了微软帝国。PDA市场的发展潜力被众多分析家看好,嗅觉异常灵敏的“微软”自然不会放过这样一个巨大的市场,在其操作系统帝国已经非常稳定的前提下,又开始了在PDA市场上的全力冲刺,用

  WinCE2.0操作系统来打造与Palm非常类似的掌上产品。
  WinCE2.0不仅比CE1.0快的多,而且的彩色显示,又众多新型PDA采用新的WinCE2.0系统,大有取代Pilot的趋势,成为PDA操作系统新的标准。尽管CE2.0仍然要比Pilot的操作系统需要的空间要大的多,但它具有Windows的界面,会用PC的人小编估计没有多少人不会使用微软的操作系统。如果你熟悉Windows95,在使用WindowsCE的时候就熟门熟路了,就不需要重新学习。而且,两者技术上的相似性,第三方Windows应用软件开发商们,就可以很容易地把自己的应用软件转换成可供CE运行的版本,因此,WindowsCE的可使用软件的种类将会越来越多的。
WinCE3.0:
  WinCE3.0是微软的Windows Compact Edition,是一个通用版本,并不针对掌上产品,标准PC、家电和工控设备上也可以安装运行,但要做许多客户化工作,当然也可以做掌上电脑。 微软鼓励大家在任何硬件平台(WinCE3.0支持5系列CPU: x86, PowerPC, ARM ,MIPS,SH3/4) 上使用(为了和VxWorks,Linux等竞争),所以早期的WINCE运行在不同的硬件平台上。WinCE3.0 Licence费用为$20 ,10 Licence起,批
  量时大致能降到$15/Licence。
  2000年微软公司将WinCE3.0正式改名为Windows for Pocket PC,简称Pocket PC。就是把Pocket Word和Pocket Excel等一些日常所需的办公软件的袖珍版装了进去Pocket PC,同时在娱乐方面的性能做很大的加强。当然对于微软的所有举动,捧场的厂商自然也不会少,加入Pocket PC 阵营的现在就有HP、Compaq、Casio等一些著名厂商。当Compaq的iPAQ 3630的诞生和在市场的热销,支持和加入Pocket PC阵营的厂商就越来越多。2002年智能手机商机再现,不少PPC厂商希望推出整合手机功能的PPC,于是在2002年8月,专门为手机优化过的微软Pocket PC 2002 Phone Edition操作系统匆匆问世,2002年10月,国内第一款PPC手机--多普达686上市了,随后熊猫推出了CH860、联想推出ET180
WinCE4.0:
  WinCE.Net(即WinCE 4.0)是微软于2002年1月份推出的首个以.Net为名的操作系统,从名字上我们就可以知道它是微软的.net的一部分。WinCE.Net是WinCE3.0的升级,同时还加入.Net Framework精简版,支持蓝牙和.Net应用程序开发。
WinCE4.2 :
  WindowsCE.NET 4.2是WindowsCE.NET 4.0/4.1的升级版,对Windows CE先前版本的强大功能进行了进一步的扩充和丰富,基于其开发的设备将从这些微小但重要的变化中获得更好的性能和更强的Windows集成功能。微软在WinCE4.2版时曾提供开放源代码,不过只针对研究单位,而程序代码较少,为200万行。

  WinCE5.0:

  WinCE5.0在2004年5月份推出,微软宣布WinCE5.0扩大开放程序源代码。在这个开放源代码计划授权下,微软开放250万行源代码程序作为评估套件(evaluationkit)。凡是个人、厂商都可以下载这些源代码加以修改使用,未来厂商OEM时,则再依执行时期(Run-time)授权,支付Win CE5.0核心每台机器3美元的授权费用,这也是微软第一个提供商业用途衍生授权的操作系统。
Windows CE 6.0:
  2006年11月,微软公司其最新的嵌入式平台Windows Embedded CE 6.0正式上市。作为业内领先的软件工具,Windows Embedded CE 6.0将为多种设备构建实时操作系统,例如:互联网协议(IP)机顶盒、全球定位系统(GPS)、无线投影仪,以及各种工业自动化、消费电子以及医疗设备等。
  在Windows Embedded诞生十周年之际,微软将首次在“共享源计划(Microsoft? Shared Source programme)”中100%毫无保留地开放Windows Embedded CE 6.0内核,(GUI图形用户界面不开放)比Windows Embedded CE的先前版本的开放比例整体高出56%。“共享源计划”为设备制造商提供了全面的源代码访问,以进行修改和重新发布(根据许可协议条款),而且不需要与微软或其他方共享他们最终的设计成果。尽管Windows操作系统是一个通用型计算机平台,为实现统一的体验而设计,设备制造商可以使用Windows Embedded CE 6.0这个工具包为不同的非桌面设备构建定制化的操作系统映像。通过获得Windows Embedded CE源代码的某些部分,比如:文件系统、设备驱动程序和其他核心组件,嵌入式开发者可以选择他们所需的源代码,然后编译并构建自己的代码和独特的操作系统,迅速将他们的设备推向市场。
  微软还将Visual Studio 2005专业版作为Windows Embedded CE 6.0的一部分一并推出。这对微软来说又是一次史无前例的突破。Visual Studio 2005专业版将包括一个被称为Platform Builder的功能强大的插件,它是一个专门为嵌入式平台提供的“集成开发环境”。这个集成开发环境使得整个开发链融为一体,并提供了一个从设备到应用都易于使用的工具,极大地加速了设备开发的上市。
  Windows Embedded CE 6.0重新设计的内核具有32,000个处理器的并发处理能力,每个处理有2GB虚拟内存寻址空间,同时还能保持系统的实时响应。这使得开发人员可以将大量强大的应用程序融入到更智能化、更复杂的设备中。无论在路上、在工作还是在家里,都可以使用这种设备。
  在路上: Windows Embedded CE 6.0加入了新的单元核心数据和语音组件,这使得设备能够通过蜂窝通讯网络建立数据连接和语音通话,从而实现机器对机器的通讯应用场景,并构建相应的设备,如停车表、自动售货机和GPS设备等。
  在工作上: Windows Embedded CE 6.0包含的组件更便于开发者创建通过Windows Vista内置功能无线连接到远程桌面共享体验的投影仪。
  在家中: Windows Embedded CE 6.0充分利用了多媒体技术,以开发网络媒体设备、数字视频录像机和IP机顶盒等。
最新功能
  目前最新的Windows CE为Windows CE 6.0,这个版本在内核部分有很大的进步:
  所有系统元件都由EXE改为DLL,并移到 kernel space.
  全新设计的虚拟内存架构
  全新的设备驱动程序架构,同时支持 User Mode 与 Kernel Mode 两种驱动程序。突破只能运行 32 个工作元(process)的限制,可以运行 32768 个工作元。每一工作元的的虚拟内存限制由32 M 增加到全系统总虚拟内存。Platform Builder IDE 集成到 Microsoft Visual Studio 2005。新的安全架构,确保只有被信任的软件可以在系统中运行。UDF 2.5 文件系统。支持 802.11i (WPA2)及 802.11e (QoS) 等无线规格,及多重 radio support.
  支持 x86, ARM, SH4, MIPS 等各种处理器。提供新的 Cellcore components 使系统在移动电话网络中更容易创建数据链接及激活通话。[1][2]在开发环境上,微软也提供兼容于.NET Framework的开发元件:.NET Compact Framework,让正在学习.NET或已拥有.NET程序开发技术的开发人员能迅速而顺利的在搭载Windows CE .NET系统的设备上开发应用程序。
  用于掌上电脑Pocket PC以及智能手机Smart Phone上的Windows CE系统称为Windows Mobile,目前成熟的最新版本为Windows Mobile 6.5。
  1) WinCE与Linux有何区别?(商业模式,学习和开发难度,对硬件的支持,稳定性,对工程师未来发展的帮助,对研发中心未来发展的帮助)
  嵌入式Linux OS与Windows CE相比的优点:
  第一:Linux是开放源代码,遍布全球的众多Linux爱好者都是Linux开发者的强大技术支持者;Windows CE目前6.0内核全部开放,GUI不开放。第二:Linux的内核小、效率高;Windows CE相比,占用过多的RAM。第三Linux是开放源代码的OS,在价格上极具竞争力,适合中国国情。Windows CE需要版权费用。第四Linux不仅支持x86芯片,还是一个跨平台的系统。更换CPU时就不会遇到更换平台的困扰。第五,Linux内核的结构在网络方面是非常完整的,它提供了对包括十兆位、百兆位及千兆位的以太网络,还有无线网络、Token ring(令牌环)和光纤甚至卫星的支持,目前WINCE的网络功能也比较强大。
  嵌入式Linux OS与Windows CE相比的弱点:
  第一:LINUX开发难度较高,需要很高的技术实力,WINCE开发相对较容易,开发周期短,内核完善,主要是应用层开发。第二:LINUX核心调试工具不全,调试不太方便,尚没有很好的用户图形界面,WINCE的GUI丰富,开发工具强大;第三,系统维护难度大。Linux占用较大的内存,如果去掉部分无用的功能来减小使用的内存,但是如果不仔细,将引起新的问题。
  2) WinCE 5.0与6.0有何区别?
  100%毫无保留地开放Windows Embedded CE 6.0内核,微软还将Visual Studio 2005专业版作为Windows Embedded CE 6.0的一部分一并推出。Visual Studio 2005专业版将包括一个被称为Platform Builder的功能强大的插件,它是一个专门为嵌入式平台提供的“集成开发环境”。这个集成开发环境使得整个开发链融为一体,并提供了一个从设备到应用都易于使用的工具,极大地加速了设备开发的上市。Windows Embedded CE 6.0重新设计的内核具有32,000个处理器的并发处理能力,每个处理有2GB虚拟内存寻址空间,同时还能保持系统的实时响应,加入了新的单元核心数据和语音组件,6.0包含的组件更便于开发者创建通过Windows Vista内置功能无线连接到远程桌面共享体验的投影仪,充分利用了多媒体技术,以开发网络媒体设备、数字视频录像机和IP机顶盒等。
  3) 请说出10个使用WinCE的产品(其中有5个产品是大家都知道的)。
  手机,指纹识别系统,汽车电子检测设备,智能家电,医疗仪器(例如:监护仪,心电检测仪等等),工业控制仪器(例如:人机界面显示的高精准电机控制,工业采集控制通信等),定位导行设备(例如:车载GPS导航仪),
  4) 请说出10个使用Linux的产品(其中有5个产品是大家都知道的)
  摩托罗拉A系列(明),E系列(E6,E680等),爱国者MP5(如P881)
  5) WinCE 与 Vxworks有何区别?(商业模式,学习和开发难度,对硬件的支持,稳定性,对工程师未来发展的帮助,对研发中心未来发展的帮助)
  WinCE商业模式:
  Windows Embedded CE 6.0使用了基于数量的特许许可证模式,设备制造商可以在设备开始供货时再购买运行许可证。微软将提供知识产权保护(根据许可协议条款)和为期10年的产品支持生命周期,确保产品的完整性,并保证厂商得到必要的支持和保护以获得成功。